7300GT显卡,在主板的LOG画面会花屏

楼主(2010-08-16):
7300GT显卡,牌子不记得了。在主板的LOG画面会花屏,后面就不会了,我加焊了下主芯片,还是一样的。像这样的显卡,一般是什么地方引起的。
芯片
显卡

网友:
刷下显卡BIOS试下

网友:
你拿软件检测一下嘛,就能知道是显存还是GPU的问题了,再杀!!!

网友:
用7系列软件测试一下,然后发上测试报告!
PS:问“发哪里的报告?”
答“找到FBA FBC相关选项并且要把下面的READ和WRITE报告一起发上来”

网友:
应该是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