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为什么 点一下晶振的一个脚才开机!

楼主(2010-08-16):
在主板的 POW -NO 那不能开机! 点下晶振 就 开了 ,是什么问题啊 ?

一块 老主板!

大家来讨论下!那里出问题了!

网友:
晶振 不起跳???

网友:
晶振不 起振  晶振坏了当然不 开机了

网友:
首先要COMS电路 正常有电压供给南桥。以下几个东西坏会引起晶振坏不起振、谐振电容不良、南桥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是晶振坏
晶振两脚上面的谐振电容坏
南桥受潮或坏

网友:
晶振本身或南桥不良

网友:
我遇到的这种问题  一般都是把晶震和电容换了就OK了。 南桥不良的话也会引起

网友:
晶振和谐振电容坏   我以前也有过见过

网友:
南桥受潮~加焊
晶振不起振~更换晶振
谐振电容不好 ~两个更换一下或试放掉一个试试~
两个晶振脚出来的电阻不好

网友:
清理南桥!!!

网友:
手头一块精英915GV,换晶振,谐振电容,106,最后更换南桥还是这现象,丢一边几个月了

网友:
晶振老化 直接换之

网友:
换晶振,换谐振电容,换南桥,一般都能解决问题

网友:
月饼老师说的最好最经典的一句话:触摸法和替换法是修主板的最快最有效的办法,晶振坏直接替换晶振

网友:
换晶振,谐振电容。

网友:
都 说完了 ,我还能说什么呢?
晶振,谐振。。拆废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