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电脑按开机键CPU风扇旋转,但几秒钟后,风扇停转

楼主(2010-08-16):
朋友一台电脑,按开机键CPU风扇旋转,显示器指示灯变绿(屏幕不亮),但几秒钟后,风扇停转,显示器指示灯变为黄色,而风扇又旋转起来了,一直维持此种状态。不知何故,朋友很着急,请高手指点。

网友:
可能北桥空焊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换张显卡试试

网友:
測一下顯卡和記憶體 可能接觸不良
清一下接點

网友:
你朋友哪里电压稳吗  ?

看看电源是不是有电容爆了 。

网友:
听你的意思是不是反复重启,这种情况多为电源故障,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一般是电源供电不足。换个电源试一下,要是不行那主板有问题了

网友:
刚开始风扇转,再又不转,是正常的,,,按你情况好像是不显示呢,不太好讲

网友:
应该与电源有关,我有台笔记本也是电源坏了,开不了机

网友:
   我觉的是电容胀包了

网友:
可能跟主机开关接钮有关系,把主板开关线接到复位按钮上试试

网友:
都有可能 查查 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
电源坏的几率大些

网友:
lz查出来没有?是不是电源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