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845GV上内存跑码就掉电

楼主(2010-08-16):
故障:上内存一跑码就掉电,不上内存就不掉电,但是连续有键盘短路的声音发出(应该是检测不到内存发出的),只要一上内存就马上掉电.自动重启.,有时不掉电就跑C5停了,我就测内存的基准:1.25V.VDD:2.5V时钟都正常,内存供电来自3.3V待机的,我换了2.5V的MOS管.和RT9713A.内存槽也换了一条也是掉电.压南北桥.U座也是依旧.请高手出来帮忙指点指点一下...

网友:
全都压过了..一样是掉电..只要上内存就掉.不上内存就滴滴的声音..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g5MjUyfDQzYTI0NmRkMWI1ZmRhZWVlNTliMTg3YWE1MDViZTEwfDE3Njk5NzI2Mzc%3D&request=yes&_f=.jpg.谁知道黑圈里面的是什么元件啊?

网友:
刚才看看了图片还少了个门电路....

网友:
不关哪个事的..我预先就换了它啦.

网友:
是不是一个串口控制器  你把上面的型号报出来

网友:
槽坏 北桥嘘焊  都会出现这种 情况..
  刷BIOS    打地址..

网友:
我今天回公司看了这板上面写着HCI125,仔细看好象也没有此元件的焊痕,很光滑

网友:
在图中画圈的地方有个6个脚的东西,把它换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