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FMV-665MC2屏许多竖条

楼主(2010-08-16):
富士通FMV-665MC2开机约半小时屏幕就出现许多竖条,竖条从上下沿开始,持续十多分钟就会黑屏,请问高手,这是什么原因呢?内存?显卡?液晶屏?

网友:
是不是显卡散热不良或是屏自身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虚焊引起的,其它引起此故障的可能性不太大

网友:
外接个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