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恼人的问题!我真的不想再拆了 !

楼主(2010-08-16):
师傅们 小弟遇到一个超级恼人的问题 就是一个5V电压被拉低到1.9V  想知道有什么方法能快速找到有问题的原件 因为和这个电压直接相连的有30多个元件 间接相连的就更多了  用5V对地烧鸡电流为0 且这个电压对地阻值为500左右 说明这个电压不是被地拉低的   那就是某个元件有问题了 关键是和它相连的元件太多了 请问有没有什么好方法能快速找到问题元件 我真的不想再拆了!

网友:
有没有代换电源试一下?要不就分别断开查,换5v变3.3v部分的断开试,5v变1.8v的…戓者功能单元电路一步一步断开试…^_^

网友:
哎!明天有得拆了 大概有60个元件等着拆 倒霉

网友:
你所说的这个5V是给谁用的,,,可以把它断开,飞一个5V过去吗?

网友:
你怎么确定是5V电压的,是什么5V,现在机子是什么状态

网友:
老大 这个5V去了好多好多地方 都被拉低了 我现在只知道产生这个5V的TPS51120没有问题
后面哪里出了问题就是不知道了 中不可能断开几十个地方都去飞线吧!谢谢你了

网友:
你怎么确定是5V电压的,是什么5V,现在机子是什么状态
引用 网友A:

看图纸就知道了呗 这个5V是待机5V转换过来的 机子目前是开机不断的掉电重启 CPU供电不出 一查就是这个5v的事 再一看 这个5v去了那么多地方(30个以上) 先挑起产生此电压的芯片脚 发现正常了 那就是后面的事 !这么多元件 真的愁死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