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50另一类问题

楼主(2010-08-16):
最近接的联想旭日150比较多,当然大多数是CPU供电心片空焊,但是最近遇到二例,开机电流,1,1A,研究半天,还是没有一点头绪,请各位同行朋友帮忙分析下,(换过南桥,压过北桥,刷过BIOS.    其中,3V   5V     1,5      2,5电压正常,)其中还有一个现在是,通电,HDD CD灯常亮,待机有,不开机,也不知动到哪儿了?

网友:
  看楼主的描述 没有头绪啊 都没看懂是什么意思

网友:
查供电,查CPU工作条件

网友:
换个北桥试一下吧,我有两台跟你说的是一样的,换个北桥就好了

网友:
电压有跳变吗?请把问题具体说

网友:
换个CPU看看,是不是坏了,旭日150CPU也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