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U盘写保护的根本性方案

楼主(2010-08-16):
由于U盘的结构,在使用U盘(包括移动硬盘)的写入文件的过程中,一定要小心,最好不能运行其他程序,若已经上网,也不能断开网络(电源)。否则立即弹出“介质受写入保护,无法写入****文件”。

exFAT是Microsoft在Windows Embeded 5.0以上(包括Windows CE 5.0、6.0、Windows Mobile5、6、6.1)中引入的一种适合于闪存的文件系统,为了解决FAT32等不支持4G及其更大的文件而推出。Windows XP 2009 1月27日 上发布WindowsXP-KB955704-x86-CHS.exe,是exFAT 文件系统驱动程序。因此
1.我首先将系统升级到最新(这点极为重要)。
2.然后我的电脑(右击)-→管理-→磁盘管理-→选中U盘,右击,选“属性”-→“工具”-→“查错”(该选项将检查巻中的错误)-→开始检查。
3.经几秒的进度完成。

会员224747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有用吗?我怎么感觉没有用呢?

网友:
如果是控制烧了呢?

网友:
请教一下我的u盘现在是fat格式的,是否需要转换为exFat?

网友:
我的U盘也是写保护,里面多了个50G的垃圾文件。格式化,短接,量产都无法解决,绝望了

网友(2010-09-25):
50G的U盘,谁听说过的,俺是没听说过

网友:
先清空Flash再做量产

网友:
50G 是挺大的 曾经看到一个客户拿个索尼64G的U盘,说买笔记本的时候送的,他那本子也是索尼的

网友(2010-10-27):
没见过这么大的

网友:
楼主的方法只对部分U盘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