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碰到32.768 起振电容是电阻的

楼主(2010-08-16):
晚上送来一块845的杂牌主板    不触发  量PW针5V 正常  晶振两脚压差正常  8712  75脚有跳变  72脚也有高到低的跳变  71脚没收到SB的信号   量了下PCI的AD也正常 又开始考虑晶振  于是就换了个32.768  但是还是不触发  想换启振电容 才发现32.768一脚接的电容 一脚接的106电阻  很是诧异  于是把电容和电阻都拆了  重新拆了两个启振电容装上 还是不行  又把以前接电阻的电容拆掉   换上106  现在正常了  相当于只换了一个电容吧   费解  谁碰到过

13楼带图   23楼视频

网友(点评):
无图无真相,是不是楼主看错了

网友:
一般晶振两脚 各接一个电容两脚之间还会有一个106的电阻,你没有看错吧。

网友:
因为自我感觉没看错   所以才会上来问   感觉特诧异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另一个启振电容跑哪去啦     在晶振和桥的方圆5厘米 我都没有找到那只与另一脚相连的电容 只有一电阻   至少我还没见到过 启动电容离晶振十万八千里  郁闷那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真没发现少一个谐振的主板

网友:
那个电阻就是振荡的反馈电阻,没有不起振的!

网友:
没有遇见过。楼主上传个图看看。

网友:
相机不在我这  也拍不了了   确实是少个启振电容  怎么说我也修了几年板了  也学过 这个最基本的应该晓得

网友:
用视频头拍的照片    不知道各位看不看的清楚

网友:
还有换晶振有什么诀窍   有碰到很多次换晶振不好  再换一才好  是晶振质量不成  还是咋滴   换晶振的时候都有把电池拿掉   不过烙铁无接地

网友:
估计楼主换第一个晶振的时候把晶振搞挂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106电阻只会串在两只脚中间,不会只接某一只脚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的   跟旁边的无电容的那个地方的下脚是相连的  但是没只找到一只启动电容  目前机器开机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这个板是电容掉了一个  最好加上一个电容,换晶振没有什么决窍,最好是把电池拿下来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山哥  这块板拿来的时候旁边就没有电容  你看着那有动过的痕迹  是我自己后来也考虑是不是掉了只电容  自己加焊所至  本来是挺平滑的   客户的机器买的是二手   从一旅馆买的  买回来第三天坏的  拿来让我修的

并且我可以保证   机器原来就没有此电容  因为来的时候很平滑   没有动过的痕迹

网友:
回复 网友B:
晶振两脚上面不可能只有一只脚有谐振电容的,因为这个晶振是上电的一个前提条件  如查没有的话 容易造成频率偏移的,  焊盘平滑不能代表什么。焊功好的人焊过的元件一般是看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