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 识别劣质电源

楼主(2010-08-16):
很多人喜欢用重量来作为来衡量一个电源优劣的标准。其实,一个好电源固然有着不轻的份量,但这并不是绝对,因为,很多生产劣质电源的厂家就是抓住我们消费者这样求重的心理,故意将散热片做得很大很重,在份量上丝毫不亚于优质的电源,但这的确是个误区,只能作为一种辅助手段去使用,否则就会犯经验主义的错误,让JS得逞。

  尽管劣质电源总是在千方百计地在原材料上缩水,以期达到节省成本的目的,但电源内就这么大空间,省来省去,依旧主要是在EMI、PFC电路以及原材料上缩水,因为这都是占电源成本比重比较大的元器件。有了这样的指导思想,我们在选购电源的时候就能做到有的放矢,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去掂量你手上待购的电源了

一、EMI滤波电路

  从ATX开关电源结构图中,可以看到,EMI(Electro Magnetic Interference电磁干扰)滤波电路是控制着整个电源输入的关键部分,它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外界对电源的干扰信号,特别是共模干扰信号的影响,提高了电脑的稳定性。但需要指出的是,尽管EMI电路很重要,但没有它也不影响电源的正常工作,所以很多劣质电源就打上了它的主意,短斤少两,舍去应该使用的滤波器(由几只特殊的电容和电感所组成),转而用公座加两根导线来取代,可想而知,劣质电源的屏蔽性是多么的糟糕

劣质电源的EMI部分及EMI电路,无法通过3C测试
    贴子相关图片:

因为EMI电路是内置在电源内部的,而我们在选购电源的时候是不可能拆下来瞧个究竟的,那是不是就意味着该方法无法实施?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一般的电源输入端都有蜂窝形状的散热孔,我们在选购电源的时候,只要透过散热孔朝输入端口看去,一切真相便都可以大白。

优质电源PCB大板上的EMI二级滤波电路
    贴子相关图片:

二、PFC电路

PFC电路(Power Factor Correction,功率因数校正器),PFC电路通常分为主动式和被动式,主动式比被动式获得的功率因素高,换言之,主动式比被动式更节能更环保。那我们怎么去识别它呢,还是通过实例来说明。

主动式PFC
    贴子相关图片:

和EMI滤波电路一样,PFC电路也是藏在电源内部的,虽然藏在内部,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通过散热空来看考察一番。对于我们来说最主要的,就是要认识电源的几种PFC电路是长什么模样,通过上面几种PFC电路的认识,相信下次选购电源的时候,我们只要透过小孔看过去,电源质量的好坏就可以明明白白了。

被动式PFC
    贴子相关图片:

三、电源风扇

  在PC功耗、发热越来越大的今天,PC的动力之源——电源的发热量也水涨船高,这从电源风扇的变化就可以看出来,传统的电源的风扇都是采用8 厘米的小风扇向外抽风,而现在不少电源都采用了12厘米大风扇来往里面吹风,保证电源内的热量能及时排出,避免热量在电源及机箱内积聚。所以,我们在选购电源的时候,对于风扇这个环节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

  另外电源风扇除了尺寸不一样外,规格也不一样,一种是常见的油封风扇,用了一两年就会吱嘎吱嘎的叫,但也有好处,就是刚开始用的时候噪音比较小;另一种是滚珠风扇,经久耐用,就是声音也大了点,至于具体选谁,关键还是看个人的喜好,推荐选用滚珠风扇的电源。

四、电源输出线

  我们在选购电源的时候,很多人对于电源输出线并不是很在意,其实小小的电源线是能说明多问题的,电源的电源线线径粗,这就意味着它的截面积比一般的电源线要大,负载也就大,时间长了,电源线也不会发烫变软,产生线损的可能性也就比较小。而一些杂牌的电源输出线就比较糟糕,摸在手上就觉得软软的,就像一根橡皮管,丝毫感觉不出里面是布满了铜芯的电源线。遇到这样的电源,我们还是绕道而行,千万不能买,就冲这电源线,怎么也不能让人相信,这会是个好电源

五、虚标及真实功率计算

  质量比较差的电源,眼睛就是睁得再大,也不知道它究竟是多少W的电源,仅仅从型号那一栏可以看出一点,比如350 W电源的影子,但实际情况却是,它只是一个300W的电源,如果你对电源不懂,那JS跟你说这是350W的电源,估计你也会相信的,所以,这样的标注方式是最令人头疼不已的,有虚标嫌疑。
质量比较好的电源它的标注会非常详细,功率各方面的信息非常齐全,让人看了就会觉得放心.

网友:
嘿,,见过假长城里PFC的位置用胶带粘了一大块水泥。。。。多高明 的JS哦。。

网友:
学习了,以后买电源可得注意了!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便宜没好货.我也发一口水帖了.

网友:
电脑配件中,电源可以说水最深。我买电源必须要打开看到内部才敢用,所以只能买2手或工包。二手名牌大功率电源(400-700W)值得买,一般来说由于相对负载的情况较小,所以更耐用衰减小。买回来换几个优质电容,状态一般要好过一般电源。
我现在用的是NMB的,可惜这个公司倒闭了……
同样结构的电源才能比重量,现在一些新式电源,重量较轻,并不代表用料、质量不好,新式的IC和晶体管很值钱。

网友:
一掂分量就知道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