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s4 philips 不通电,

楼主(2010-08-16):
150s4 philips 不通电,拆下电源板测大电空两脚阻值正常500,反向无穷大,上电测电压300V ,也正常,电原IC用的是:203D6,测6脚有9V,测3.3,5,12V的电容两脚为0,于是更换203D6,OK装机显示,和电源开关都正常,就是主菜单锁定了,菜单键都用不了,为什么?
电源

网友:
按住OK键解锁就可以啦

网友:
可以了,按住OK键20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