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E42L 不能关机

楼主(2010-08-16):
可以正常开机使用,但是不能关机,在系统里面关和按开关都一样。关机了,电源灯长亮,一会儿就自动上电了。此机以前是进水不通电,很多地方有问题。求关机的大致时序。 IO是KB925QF。 BIOS 已经刷了。 求关机时序
自动上电

网友:
MAX8734(1999)的3,4脚ON信号电压为7V 自己觉得有点高,但可以开机使用,没有管它。待机电流为0。07A 也有点高,不知道这个会不会影响它。关机的瞬间(待机0。07A)EC的EC_RSMRST#为高电平;南桥发给EC的S3#,S5#也随之变化。 我没有修过关不了机的,不知道怎么下手。自我感觉EC坏的可能信最大,但是又没有一样的EC

网友:
好了一定说哈 是什么问题。也不晓得自己想的是不是正确的思路

网友:
EC芯片可能性大,有遇到其他的机器,关不了机,关了就重启,后来就是与之相关的EC动了一下,就OK。

网友:
以前修过,电路板腐蚀,上拉电阻的线短了,没了上拉的电压

网友:
LS的兄弟伙 什么地方的上拉电阻 说哈 我去查哈 感谢!

网友:
不会io坏了???

网友:
没有这种EC 下午再找不到问题 就定一个

网友:
换了南桥还是一样的 有没有高手修过

网友:
楼主这机器修好了没有呀,

网友:
我觉得你应该先换EC的。

网友:
修好了 跟7楼说的有点相似 EC的90脚NOVO_BTN#没有上拉电压 断线了 本来想上个图给大家分享哈的 但是上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