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珠。。。。

楼主(2010-08-16):
请植株高手们传下经验。。为什么我在把球弄好后,把钢网拿起来的时候钢网会带着珠起来,是不是助焊膏多了或少了?,,老是拍不整齐,而且在用风枪加热的时候那球不和焊盘链接。。。。实在是没有植球的经验。。希望高手们帮帮忙。。。。   练习了一天,总算是有点收获了,珠是可以顺利的弄上去了,,就是在用风枪吹的时候锡好难熔化,我是把风力调到1,温度调到280,把风枪的小头拿下来,对着芯片3CM距离吹的,,吹了好几分钟都不化,是温度低了吗????????

网友:
我用的是基地的可以加热的钢网,植好球,连网一起放在基地的BGA上,一会就好洗板水一泡,网就下来了,特省事,还漂亮。

网友:
你这种不是带网加热的.

网友:
接少量HAN GAO...然后..拿出桥..直接用机加热就OK了. 切记不要带网..

网友:
回复 网友A:

植珠有几点需要注意的:
1、焊油不要涂太多,用刷子刷一薄层就好,这样吹的时候不容易走珠
2、钢网一定不能贴着芯片,不然网拿起会带起一大片珠,你的钢网看样子已经需要洗干净才能再用了
3、上珠前钢网的孔一定要对准所有的焊盘,从上面看,钢网的孔里都是焊盘就对了
4、碰到些实在是厚的芯片,触到网了,也没有关系,拿网前先取掉中间一个珠,用针透过孔顶着芯片再拿起网,最后补上哪颗拿掉的珠子就好了

5、你的植珠台多少钱买的?看样子蛮好看的,可惜少了个倒出多余珠子的缺口
6、你好浪费珠子

网友:
珠子有0.7和0.5~如果小的放到了大的那网会把珠子连起来~~还有芯片的焊盘一定要拖得平平的不然加热珠子会走位~ 还有锡膏不要放那么多~不然加焊的时候珠子也会走位~

网友:
这个是靠多植炼出来的,,你植习惯了就决得简单了

网友:
用可以加热的钢网比较好做些。你做的那没有试过。

网友:
其实还是熟练问题,我买的植球台是那种带手柄的,植好球后可以先把芯片稍稍往下压一点,然后取下钢网就好了.

网友(点评):
多少米买的?我的不好用,想买

网友:
直接加热的钢网其实很好用,用惯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哪里买的 ?多少钱?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在哪里买的 ?多少钱?

网友:
是不是网不规范太小了孔,而且助焊剂不能加太多,不能用风枪吹,要用拔放台,那样风小,热大不容易吹掉

网友:
淘宝上面就很多,带一整套50多张钢网的话500多块钱

网友:
焊膏多了……

多练吧,能体会出的

网友:
钢网和BGA芯片中间是会要有一定距离的,不是贴着芯片,钢网上要搽干净,最好是每次做完都用洗板水洗下!

网友:
转载:(我是用直接加热的)
1.准备钢网(如图),钢网一定是跟桥大少差不多大的,而且厚度砂能太薄,太太薄易变形
2.把拆机的BGA桥用铬铁把桥表面拖面,再用洗板水洗干净
3.用刷子刷助焊膏在BGA桥上面,一定要均匀
4.把BGA桥对准备钢网上的孔位后压紧在钢网上面,然后放在一块稍大点的布上,为了装做BGA的锡珠不要浪费
5.用勺子勺锡珠洒到钢网上面,再用准备好的布在钢网的一边抹到另外一边,锡珠会顺着你的布跑动而掉到钢网孔里面,这个动作要多炼才会达到好的效果,我一般一次抹过来就搞定了
6.把风枪调到350~400度之间,对着钢网上吹直到钢网上的锡珠熔了就可以了
7.等钢网和BGA桥冷却后,把钢网拿下来就行了
8.刚拿下来的BGA桥的锡珠还没有熔透,而直接拿到打BGA的话锡珠会容易掉下来造成连焊,所以要打点助焊膏再用风枪吹一下,熔了就好了

网友:
不用植珠台,那样我感觉时间长。我搞植珠,两边放各放个桥,比要植珠的桥高一点点就好了。这样时间短也不用拧螺丝.

网友:
不用植珠台,那样我感觉时间长。我搞植珠,两边放各放个桥,比要植珠的桥高一点点就好了。这样时间短也不用 ...
引用 网友D:

多余的珠子怎么处理?怎么回收?

网友:
多佘的珠子,把它去掉从网上搞下来。。自己植的时候注意一下大概要多少珠子不要太多,少是肯定不行的。完后可能会少几个珠子手动放上去,,我认为这样午简单速度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