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7529点不亮。。。。。

楼主(2010-08-16):
V星主板7529点不亮,电压正常,上真U跑C1  报内存    上内存跑E0  内存不过,内存电压也正常,排阻量过  也正常,刷过BIOS,官网下的BIOS,跑到D3就断电,重启   跑到D3就断电,重启   这样一直循环,循环,不知道改从哪下手了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看来该考虑桥的问题了

网友:
桥是不是虚了

网友:
可以用风枪加热一下桥在看看

网友:
重新刷下BIOS看看

网友:
时钟正常吗,看下时钟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双核的U  667的内存 插上显卡开机
现在的板就是这样的 第一次开机他会断电一下  等一下会自动开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桥加焊过了  也无果

网友:
回复 网友C:

    BIOS  也再刷过了 也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说的时钟是哪里的哪几个呢??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但这板是一直重启   一直重启   这样循环。。。。

网友:
内存插槽清理过没有,有时容易忽视

网友:
回复 网友F:

    搞过了

网友:
U座了,,,有没有问题呀。,。要不在刷下BIOS看看,

网友:
换下IO试试!!!

网友:
量下内存的上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