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8P主板的怪病

楼主(2010-08-16):
今天接到一台848P主板的机器  症状为 开机 长鸣报警  诊断卡跑 C1 之后就卡在AF 不跑码了 目测主板发现给AGP供电的一个小电容鼓包63.V 1000UF的 换之  开机 仍然跑 AF 内存显卡都没问题吖 思考中 。。。。   用手摸着南桥的晶振开机   开机顺利跑码通过 松开手在开机 又AF  以为南桥晶振坏了  就连同谐振电容一起换掉了  在开  还是AF  用手摸晶振的两个引脚就能顺利跑码  无语啦   后来偶尔用手摸了一下刚才换的小电容旁边的大电容 非常烫手  摘下来 换个   OK  此板修复  嘿嘿   弄好了就上来跟大家分享下  不过还是没弄明白  那个电容也没鼓包吖  摘下来测也没有漏电吖 希望论坛的高手指点下小弟  长长知识

网友:
谢谢分享  电容  还是大电容很烫  要不就是供电过高  要不就是本身电容耐压低

网友:
是个大电容 16V3300UF的换之前测电容的实际电压了 3.3V于是  换的是6.3V3300UF的  换完之后电容就不烫了 故障就没了  反复测试了好半天呢 都没问题  我估计可能是电容本身的问题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