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 无3V 5V PMH4 的43脚无电压

楼主(2010-08-16):
今天好不容易有一台机子修了,IMB T42  心想一定好修了。先观察看外观有什么问题没有,查了一下,没有什么问题。呵呵。。
    接着就通电试一下了啦,通电后一待机0.02,哎,正常,有3V 5V,触发后还可显了。真的高兴!看来没有什么问题。开始就是拆下来的,这下可以装机啦。霹霹啪啪就装完!开机一试,哎!不触发了。。。。这下怎么回事呀。。。。又拆下,通电一查,无3V 5V,在测MAX1631的工作条件,就是7 28脚没有高电平。在追线,啊,PMH4  43脚没有发出来,测其工作条件,供电VCC3SW 有,时钟25 26脚 也有。可能自身坏了。将其换了,试机还是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呢?请朋友们指点一下,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打下43脚对地阻值,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有可能是主电源IC的问题拉

网友:
可能装机过程中,外设导致短路的,电路保护了,先量一下阻值再说吧

网友:
后将与43脚相联的温控IC更换故障还是依旧,后用风枪将TB62501 PMH4同时加热后不让热量散去的情况下通电发现待机完全正常,想这一下子就好了吧!可是等冷却以后还是不正常;心想,这是为什么呢?一定是电阻受热以后阻值变小,电阻损坏造成的.想到些点就分别加热TB  PMH4 ,加热完TB以后故障没有解决;就将PMH4加热后待机正常。那就一定是PMH4的问题了。仔细用放大镜看后发现PMH4背面的电容与电阻有点氧化,将所有更换后就正常,在对比测量电阻有一电阻的阻值原为78K 变 为了10M!将机后一切正常!终于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