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98 WINXP双系统怎么安装?

楼主(2010-08-16):
win98 WINXP双系统怎么安装? 具体点教程?知道的回下,谢谢   要两个主分区不?

网友:
要分两个区的,先装98,后再98中直接装XP

网友:
补充一点。。。XP要完全安装版的。不然用GHOST版的麻烦大了去了

网友:
先装98 GHOST , 后再直接装XP,XP要用安装版

网友:
这个,,,说来简单,但要写的详细却也不简单,
再说,现在还装98做什么?要问也是XP和win7双系统怎么装了吧?

..................................................................................................(我是分隔线)
百度一搜一大把
http://www.baidu.com/baidu?word= ... e_8_dg&ie=utf-8

>>>>>>>>>>>>>>>>>>>>>>>>>>>>>>>>>>>>>>>>>
当我没来过好了~~

网友:
很容易的。
如果纯安装,不是ghost的XP,可先装win98,后装XP就行。XP会自动搞定的。当然注意两系统要不同分区。
如果要ghost XP也很容易。将win98安装到一个分区,将XP ghost另一个分区就行。注意两分区都要是主分区。
如果以XP所在分区为活动分区,加装GRUB 装载98分区中的io.sys则可,如果98分区引导,则在autoexec.bat中加载grub4dos引导xp分区中的ntldr则可引导XP。
实在不方便,可将GRUB装在MBR中。在第一分区中建立menu.lst,在开机中选择。
具体的方法可看grub4dos教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有时间我试下

网友:
如果安装win7把主分区分大一些。xp的主分区可以分小一点。

网友(2011-01-17):
回复 网友B:

大哥  先学习下安装WIN98  在安装winxp。
都要手动安装   (用非GHOST版)
也可以WIN98   GHOST,手动安装WINXP政府版

网友:
现在的主板的很多驱动都不支持win98,直接的说是显卡没有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