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65PLT-A找不到显卡维修一例

楼主(2010-08-16):
今天接到客户送过一块精英965主板,说是找不到显卡。拿到手中,通电看一路跑码,并且跑码也正常,插上显卡就是不显。拿到显卡测显卡各供电正常。这时也没有多想,按照常规,插PCI显卡,开机显示。这时把PCI显卡拿掉,也不插显卡, 直接插小喇叭,发现跑过2B时,没有报警音。这时心想可能是BIOS有问题,不然找不到显卡一定要报警的。拿掉BIOS,从官网上下个最新的刷进去,插上显卡,终于看跑过2B显示画面了。

网友:
这是一般的维修步骤

网友:
学习了,,,,但是我们那里没有刷BOIS的工具啊。。。。。

网友:
我觉得此文对我等新手有很大帮助,大家共勉吧

网友:
什么都有可能是由于BIOS问题
凡是维修主板当中  当没思路的时候 放电和刷BIOS或许能解决一些你一些满意的答案

网友:
无维修思路的时候  刷BIOS会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