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1 温控-SHUTDOWN引起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0-08-16):
问题如题,测得掉电后-SHUTDOWN电压在0。几至1点几之间跳动,有时不跳就为0V。这个信号正常应该为3。3V,因为故障这个信号拉低了待机芯片的SHDN。U1已经换过,故障依掉。取下板测试比装壳用得久一点,看似主板变形导致的。什么因素会拉低-SHUTDOWN?

网友:
等着大家意见,半个多小时就沉底了。

网友:
你得先确定一下是它本身产生电路有问题,还是后级引起的,

网友:
是的呀,要先确定是前及还是后及的问题呀,是后面有元器件不良还是前面发出的信号不正常引起的。

网友:
图纸看不懂啊。。。。

网友:
后级没有问题.
会不会是C80不良引起的呢?换了个C80待机下比较正常了。但换下的C80我测了是0。1微法,没问题。顺便问一下电容除了容量有问题还会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
能确定是温度引起的吗?

网友:
l26不正常,或者主板的温度高,都会保护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