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15寸液晶不通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0-08-16):
电源板无电压,测试300v正常,其它都没测试,想都没想换了203d6,还是无电压!量开关管不正常,换了,连s极电阻一块换了,修好以后再测量开关管貌似是好的,阻值正常不过还是扔了,省的以后痛苦!以为找到病根了换了开关管还是老样子!这几天一点真是状态没有!修着修着连光耦都换了!真jb恶心,鄙视自己,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了!想想可能是误保护,把初级的那互锁三极管连着的稳压二极管断开,有电压了,一量3.3v,我想难道直接是出来3.3v,再测量另外一路12v压根没有!断电,不当心摸到了开关管的散热片,非常的烫,再测试次级那两根整流管,12v的已经击穿了,拆掉此二极管后通电,5v正常,把那个稳压二极管也还原了,12v整流管改了个肖特基上去!最近太没状态了,可能最近几个月修复率几乎是100%吧!人有点过度自信,就遇到很多自己能力之外机器,感觉有点瓶颈的感觉,觉得受打击了!可能这就是个成长的过程吧!

网友:
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啊,如果没有你5分钟解决不了问题,那才叫不正常呢。
没必要那么较真,也没有那么多的感慨。如果没有难倒你的问题,那你觉得你的职业还有意思么?

网友:
看别人修的经验都是觉得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