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30

楼主(2010-08-16):
今天接一台海尔H30的机器,客户拿来的时候是不开机,
插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03A,按下开关,电流跳到0.12A,马上就掉电,后发现有个隔离的管子击穿了,跟换后,可以开机了。电流上到0.8A左右就不跑了,诊断卡跑到25-A4。就不动了,好像是显卡没有过,
显卡是一块单独的小卡,ATI 9700的芯片,后加焊显卡插槽,无果,加焊显卡芯片,和北桥,故障依旧,内存和CPU都换过了还是一样,
机器的供电都正常,往下就不知道怎么修了,不知道论坛里的兄弟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还望请教

网友:
显卡供电 都有吗

网友:
  跑到0.8的电流 有的机器cpu都没有过 有的机器已经亮了

网友:
呵呵,电流跳变了几次?

网友:
我碰到的问题与你的一样,期待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