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7寸液晶白屏

楼主(2010-08-17):
联想17寸液晶显示器白屏,换了驱动板高压板,还是一样!

网友:
试下屏的排线

网友:
是屏的问题!看一下屏保险电阻吧。。。!!!!

网友:
检查屏线及屏供电电路

网友:
从原理而言 白屏和驱动板 屏电路 屏线有关 和高压板无关

网友:
不是开机白屏,过段时间,温度高了,才白屏的,查了,是M170EG01屏芯片AAT1164的问题,是这种屏的通病!换了一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