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入长方形座子的BIOS芯片??

楼主(2010-08-17):
           我这有好几块GIGABYTE的主板BIOS芯片或程序有问题,,刚买来示波器和编程器,,现在问题是主板都是BIOS芯片被放入了一个长方形的插座里,,自己的镊子,头太粗,怕把BIOS芯片本体翘坏,,请问一下各位老师,,用什么工具可以轻取这种BIOS无损呢???

网友:
有专用的BIOS芯片起拔器的,淘宝网上有卖,不贵

你也可以用一字的螺丝刀两边慢慢的撬

网友:
用弯嘴型镊子也可以,没太明显伤痕一样保修

网友:
用两根粗一点的针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起拔器  这种板我遇到一般都是用镊子的 两头慢慢的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