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7):
联想液晶LXM-L17CH2开机显示图像2秒就变黑屏,关机再开机又显示图像2秒就黑屏,是啥原因啊
黑屏

网友:
高压电路。。。。

网友:
灯管也有可能啊。。。!!

网友:
高压部分或灯管坏

网友:
高压或灯管多

网友:
这个问题 我朋友遇到过! 楼主 先检查灯管! 在检测高压板!!

网友A:
高压的问题吧

网友:
高压条和灯管多一点

网友B:
这种问题。。 两个可能性。要莫就是灯管,要莫就是高压条。
以我的维修经验来说。。如果是灯管的话。。 直接去除高压保护或是更换灯管。如果是高压条,就直接换个通用高压条就OK了

网友:
电容也会这样哦

网友:
wanlei812
的帖子
谢谢你的回复,可能是高压条坏了,灯管暂时不拆了,高压条到了在试.手上没高压条了.

网友:
拆开先看一下,有没有电容鼓包,好多情况都是电容鼓包做成

网友:
供电部分及灯管
sololzd
是高压条

网友:
wanlei812
的帖子
去保护一般能用多长时间?要是连板都烧了就亏大了。

网友:
高压板的问题,可以用通用高压板判断一下。

网友:
高压和灯管都有可能有问题,可以尝试把高压线圈加焊一下!

网友:
唉,俺和楼主相反,开机白屏,要几分钟才过来

网友:
我的那个是有烧焦的味道啊,但没有烟哦,一直在找自己能修好他的方
法- -

网友:
黑屏时电源指示灯亮吗?如果亮可能是高压,不亮可能是电源。

网友:
灯管和或是高压条保护坏有自己有灯管的话可以接上看看灯管是不是长亮如果常亮建议换灯管

网友:
LZ先看看板子上有无电容鼓包现象啊,若没有,多考虑灯管或高压条问题了

网友B:
前两天 才修个 里面 电容鼓包了
你先扯开 看看

网友:
高压部分或灯管坏 的问题。

网友(2010-09-18):
灯管或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碰到过几次这样的情况,最后确定都是显示屏的问题,好在显示器都有保的

网友B:
如果你显示器修过好几次的话,建意你把液晶显示器的高压部分去掉。然后再买个通用高压条,按照说明书安装上去就行了。

网友(2011-01-17):
电源部分短路或高压部分 或灯管!

网友:
如果没有鼓包的电容 可接个单灯的高压板试下灯管

网友:
大家都是牛人啊

网友:
以前遇过一次 笔记本的 是 排线接触不良

网友:
先试灯管方便些
也可能是高压反馈回路上的问题

网友:
前几天修了一台这样的 把所有灯管全换了 OK了 有的时候不要把问题想的太高难。

网友:
黑屏時電源指示燈亮嗎?如果亮可能是高壓,不亮可能是電源。

网友:
看来故障的原因还是很多种可能的,要细细排查

网友:
黑屏时电源指示灯亮吗

网友B:
偶觉得供电可能性大。!

网友:
高压条或灯管坏 ,如果熄灭的时候指示灯不亮的话则是电源部分的原因

网友:
联想的70%是灯管

网友:
高压板可能性大点。

网友:
灯管 高压板 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