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757显示器黑屏问题

楼主(2010-08-17):
今接1台明基FP757显示器黑屏,本以为又是高压板虚焊,在测发现5707坏了两只换了,后来把全板电容都换了,焊过故障还是一样~不知道怎么查,请各位师傅指点,急!!!

网友:
灯管试过没有

网友:
你看看电源板有没有12V和5V输出,稳不稳定,

网友:
有5V和3.3V输出就换通用高压条

网友:
   12v  5V 有没有??

网友:
换高压包就好,坏肠管,肯定高压包有问题

网友:
测一下灯管是否是好的,另外看一下保险

网友:
看看保险吧,如果是高压线圈有问题,不可能两个高压线圈都 同时坏了呀,就算灯管不对,也不可能两组灯管都坏,所以就算这两样有问题,也应该是亮一下就灭,所以从12V到高压电路的引入入手。

网友:
电源板有12V  灯管没坏的情况,加一个高压条就可以了。

网友:
有12v  5V  灯管换过了还是这样~!!!!

网友:
明基的高压板一般很好修的吧、看看高压部分有没有电压啊 、好像很多都会是烧了保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