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显示器故障会抖~~

楼主(2010-08-17):
杂牌显示器故障会抖~~ 拆开看在高压板上两220UF 25V电容爆了,怀疑是它的问题,没找到一样的,用330UF 35V代用后出现亮几秒后黑屏`````请教下是什么问题???有点急``

网友:
350电容导致后级电压偏高,后级FET承受不了,产生了电路保护,建议换22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