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15寸显示器的一个很怪的问题~~~

楼主(2010-08-17):
有个15寸的BenQ显示器,近来接上电源后,屏幕和电源灯一起一闪一闪的,拨了电源我VGA接口,用手摸一下VGA的接口,再接上电源又没事了~~~
不知是什么原因呢?各位有经验的来说说吧??好郁闷啊。

好像是电源一开,关,开....这样子。
拆开来也没发现是什么问题。

网友:
很有可能是按键漏电

网友:
接地不良,另电源滤波可能电容容量过小

网友:
刚刚看到了一个和我有类似问题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22773-1-8.html
不过我的是手摸一下,有时又正常,现在拆了在那,一直都正常,都不知怎么修了。
有人说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不知是否如此。

网友:
你是上在外壳上面试机还是拆下来试机的哦?拆下来试机正常的话有可能是装的时候有短路吧

网友:
有可能是接地不好

网友:
你是上在外壳上面试机还是拆下来试机的哦?拆下来试机正常的话有可能是装的时候有短路吧
引用 网友A:

装在外壳上时,有次用手摸VGA接口之后就没问题了,后来又会,再摸VGA接口时还是会,我拆了VGA的那两个螺丝后就好了,现在整个壳拆了放在那一直都还没事。

网友:
这个是明基通病, 换C5707就好了

网友:
这和5707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
一点都不奇怪,,明基通病,,

网友:
虚焊,补焊电源高压板就可以了。这个也算是明基的通病了,尤其是补焊C5707中间的电容以及高压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