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15B求助

楼主(2010-08-17):
上周六接了一个HP 6515B的机器,上电后,黑屏,加焊北桥后,正常,到本周一,过来返修,故障依旧,又加焊了一下北桥后,主板可以点亮屏,但是装起来后,就又不亮了,求助大家,估计是哪里的故障,
黑屏

网友:
你自己最基本的测量都没有 谁能判断你的故障?

网友:
装起来就不亮是不是主板的绝缘工作没做好造成短路 拆下检查一下主板的绝缘纸有没贴好有没刮破

网友:
会不会是没装好,,

网友:
更换全新CPU后,正常

网友:
呵呵,风扇要上好哦,今天,我就是没有拧紧风扇,这个6515B热坏了我一个双核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