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克945PL不触发

楼主(2010-08-17):
斯巴达克945PL开机不触发。拔掉4 PIN 12V供电线可以触发一下,就断电。插上12V 4PIN就根本就不触发。有的时候测假负载的VCORE有电压后,再上CPU就可以开机进入系统。但是关机后,再触发开关就不触发了。绿线为低电平。拔掉电源线,绿线为高电平。触发开关后为低电平,但就是不运转。一点反应没有。这样是12V 4PIN短路了是吧。可为什么有的时候VCORE有电压,主要就是修VCORE电压修上来就好了。求解。

网友:
先排除场管是否短路,再来便是电源管理晶片。

网友:
会不会是电源IC的问题。我看了有两个IC。在CPU座旁边。是RT9607。  在座左面有一个,上面有一个。谁有这个IC的图纸啊,我应该测哪些脚看是否正常。谢谢。

上假负载可以上电。但VCORE电压为0.  测上管有12V电压输入。上管S极没有电压输出。下管也就有电压。应该是哪里的事。

网友:
如果没有短路就查CPU供电的条件  VID组合 供电  开启信号 。正常PWM还没发出驱动电压就换它。

网友:
如果没有短路就查CPU供电的条件  VID组合 供电  开启信号 。正常PWM还没发出驱动电压就换它。
引用 网友A:

我拆下了一个下管就不短路了,可以触发。而且VCORE电压也上来了,不过拆下来的下管测着也是好的。再上上还是短路。应该查和下管相连的元件吗,把下管拆下来时,触发后测量焊盘上的D 极有0.97V电压,G极有12V。可是把下管焊上就不触发。

网友:
上次遇到的是管子问题,也是下了CPU 12V就不短路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MOS管软击穿呗,只有一条路了:换

网友:
pwm跟那个下管都有可能,先换个场管不行再把PWM一起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绿线为低电平  主板不通电  说明电源保护了  打主板各阻值  看是那里短路了

网友:
拆了一个下管就不短路了。不过换上好管还是一样短。把这个下管拆下后不再换管。让下管位置留空。就可以用。上CPU内存显卡硬盘直接亮机,进入系统,不过没有敢长时间试机,不知道这样用可以吗,会不会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

网友:
上下MOS一起换掉,如果坏的此组管有驱动IC请一起换掉并且要换掉BOOT脚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