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C61上独显点不亮。集显可以。

楼主(2010-08-17):
诊断卡反复跑50 4C  4C  48  查PCI-E  电压正常。 时钟没有电压,

网友:
桥 和BIOS 还有插槽下的那几个管子

网友:
先放下电试试

网友:
别的不说压桥。

网友:
C61..那就应该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时钟没有电压是不对的,查时钟芯片到接口的线路电阻有没有断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单桥板供电正常无时钟 桥问题

网友:
桥空焊了,重植测试

网友:
显卡好的话,应该就是桥问题了

网友:
我今天,有个板是单桥的,主板在机箱里面不插显卡,跑码很顺利,插上显卡后,一直复位,换其他好显卡,故障依旧,板拆出来,插显卡也都正常显示,已经加焊桥了,明天待测试呢,我估计应该可以了!  呵呵

网友:
桥问题,压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