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扬天台式机问题

楼主(2010-08-17):
昨天客户拿来一个联想扬天台式机,问题是不开机。
用手摸32.768晶振后可以开机了。
问题找到,我就给换了。连谐振电容也给换。
看到主板上有几个,电容鼓包了。我一起也换了。反正客户是欠条,按月结账的。
客户也同意了。
全都换好,能进系统了。反复开关机都没有问题了。
可是,进入桌面显示分辨率很低 (只有4色 32色上不去。调上去也自动下来 画面失真)。显卡是集成的。驱动也没有问题,大家帮忙看看是哪个问题。。。。
在线等。。。

网友:
没有人帮忙解决一下吗。

网友:
我总是感觉是显卡驱动的问题   你为何不试下进PE看看

网友:
我是新手,我也遇到同样问题,用收摸那个晶振还是有时亮有是不亮的那种 ,换了晶振没作用,

网友:
不是驱动问题,就是北桥有问题了

网友:
北桥虚焊,加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确认驱动没有问题的话  换内存  换了存还不好一般是桥问题了  不过你这个现象应该还是驱动问题

网友:
驱动没打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