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100黄灯闪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0-08-17):
一东芝A100,电池坏,一直用适配器工作。前一天在工作正常,拿回家后第二天不开机。
拆开检查,Q519没有输出,充电管理芯片BQ24721发热。到基地一查,东芝本充电芯片常坏,于是更换。QFN封装,不好换,费好大劲用放大镜仔细换上(常喝酒,手抖,干得活少,呵呵)。换上后,开机,黄灯闪12下,再开闪11下。查Q519有15V输出了,TPS51020的9脚5V,10脚0V,有3.3V输出,没有5V。BQ24721的5脚ACDET电压1.32V,VREF5电压为0V。EC没有换。
请问,可能是哪个地方出了问题?

网友:
你给的图片。你自己看的到吗?我是看不到。你那个基准电压没有出来就是芯片工作条件没有满足。再查查吧。

网友:
用附件试试。
请问出基准电压的条件是什么呀?我又更换了一块BQ24721,也检查了外围元件,没有发现异常。故障现象还是那样。我觉得24721是不是有供电就应该有VREF5呀,这东东的PDF文件看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