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N5M2AA 桥的风扇问题开机后显示: THE NB FAN TACHOMETER

楼主(2010-08-17):
富士康N5M2AA  桥的风扇问题开机后显示: THE NB FAN TACHOMETER  IS VERY SLOW THIS SYSTEM IS SHUNTTING DOWN, 出现后几秒自动机,它讲是风扇转速慢系统要关机,BIOS没有能关闭这个功能,在百度查过,也找不到资料.怎样办?

网友:
不解 求高手! 期待中。。。

网友:
换一个风扇试过吗,要不加一个电压让它直转。

网友:
风扇加油后能转很快

网友:
但是还是报警,还是要自动关机

网友:
那你摸过桥的温度吗? 如果正常的话那就是风扇的控制电路有问题  或者热传感器   如果很热  那就直接是桥的问题了   不过也不排除BIOS问题

网友:
报的是北桥风扇错,不是CPU风扇,也可能是机箱风扇,换个有监控速度的风扇就OK了

网友:
已换了有三条线的风扇了,还是报警

网友:
搞好了,风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