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大侠 帮忙看看 此内存电容是多大的?

楼主(2010-08-17):
金士顿DDR2 1G 内存掉了一个很小的电容,请
我头像
看
红色箭头所指的电容位置.
体积是0402的,请大侠指教 这个电容是多大的?
我去电子城卖.
求助

网友A:
这么小 我没那本事

网友:
一般都是104PF,0.01UF

网友:
看不清楚。

网友:
guangguang
的帖子
这种电容在板上找一个大小颜色差不多的换上去就行了 买一个估计人家也不会卖你的

网友:
去坏条子上拆 看看旁边的或者相同的条子上的电容样子 颜色 差不多就行

网友:
我看了一下自己的内存,没有放大镜还真看不清。

网友:
内存上的电容掉了应该没有多大关系啊,就算掉了也能正常使用的,台式机的内存一般都是这样的,本本的内存就不知道了。也可以随便找个颜色一样的装上去就行了。

网友:
找个内存找到和那个一样的的装上就行!没问题的我都整好几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