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的六色环电阻

楼主(2010-08-17):
今天维修一台雷击的TCL 17“纯平显示器,经查是电源故障,看到开关管D极连接开关变压器的初级线圈之间有一只六色环的电阻,色环值分别为:黑红红银金红。因为银金不会出现在读数环,只是倍率和误差,依经验判断这是一个保险电阻,此读数应为:022X0.01,即为0.22欧的电阻。不知是不是对的?

网友:
没有六环电阻 ,你看错了吧?

网友:
应该是一个电感,外观与电阻差不多,只是两头稍微比电阻大些

网友:
没错,这个是电感来的.没有6环电阻.

网友:
呵呵,色环电感的底色是绿色,色环电容的底色是黄色。
还有电阻的底色就不多说咯。

网友:
各位达人  到底是啥啊?

网友(点评):
看底色啊。

网友:
线路板上没符号么?

网友:
没见过六环电阻,楼主干嘛不上个图给大家看看是什么呢?

网友:
楼主一定是看错了,要不那就不是电阻。

网友:
六环电阻是有的,第六环代表的是温度系数单位为PPM,一般用于可靠性高的地方。

网友:
楼上说的是真的话,那就多学习了

网友:
我找到六环电阻。如下图:

网友:
像楼上的电阻的温度系数应该都是一致辞的,为±50ppm/℃。

红表示±50ppm/℃,橙表示±15ppm/℃,黄表示±25ppm/℃,绿表示±20ppm/℃,蓝表示±10ppm/℃,紫表示±5ppm/℃,灰表示±1ppm/℃。

网友:
这个资料不错,那六色环的电阻的色环如何确定从哪边开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