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7143 915P-NEO元件代换

楼主(2010-08-17):
MSI 915P-NEO CPU座中一原件烧掉了,是方块的,有点像保险之类的,代码是100 d 58q9f,我有块478的cpu坐里面也有个这样的东西,我侧过只有50欧姆左右,前面的数字100 d是一样的,就是后面是33558,请问能不能代换啊,这个板子是CPU供电场管坏了,2脚短路,客人强行加电烧掉的

网友:
那是钽质电容。容值、耐压许可,就可更换。

网友:
还有个问题,CPU供电场管是FA0412 FDD 6296,我找不到这个管子的参数,不知道能用什么管子代换,请高手指点哈

网友:
这是这个场管的规格书,就您手边有的元件,找看看能否替代。
http://www.fairchildsemi.com/ds/FD/FDD6296.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