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联想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0-08-17):
我有一个17联想液晶显示器只显示一半的画面,中间有一条很黑很宽的线,后面显示的是彩色画面。

网友:
换一条屏线看看,菜单显示正常吗

网友:
用个通用板点一下就知到是屏还是驱动板问题了

网友:
是的  用通用板点下 确定故障点

网友:
模块出问题了吧,50块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