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特MT1000S带电池开机报警求救

楼主(2010-08-17):
  论坛上山特MT-1000的电路图在: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149759

1、带电池组开机长鸣报警,关掉电池开机四次连续三声报警后15秒一短声音报警,再打开电池后继电器响一下还是15秒一短鸣,这时有输出。打开后发现损坏的是电路图左下方的U11(UC3843BN)、Q02(2SK2850)、R01(1.5欧/3W)、R64(4K7)、C33(104)。UC3842BN、2SK2850都是原型号更换,R01只有1欧/5W的换上了,C33电源上找了个104圆片状的电容换上了。换后故障现象照旧——带电池开机报警,但是继电器响时瞬间有供电插上灯泡会亮一下,不带电池开机四次三声连续报警后15秒一短声音报警后部有输出。

2、用其它好UPS的两个12V/7AH电池串联后试机也如此。使用电池组开机长鸣报警,面板上的电池组指示绿灯会闪一下,然后下边的红灯在报警同时长亮无输出。用电池开机在报警的同时,逆变有瞬间输出插上灯泡会亮一下。继电器响了后就无输出了。

网友:
是不是电池的电量不足 。有些时候需要按开关不松手 几秒才能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