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100网卡能检测到,插网线没反应

楼主(2010-08-17):
如题,sis芯片组,网卡芯片为ics1893y,xp系统下看网卡驱动正常,检测到的是sis900系列网卡,屏幕右下角有红色的叉,插上网线没有反应。是不是ics1893y坏了?

网友:
换了再说,这个也只能这样换一下了,不行就换隔离器。

网友:
隔离变压器测了下,没发现明显问题

网友:
  打叉能ping吗

网友(点评):
正因为打叉才ping。

网友:
  打叉能ping通吗

网友:
Ping一下环回地址和本地IP地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用来查TCP/IP协议有没有问题 ?

网友:
看一下防雷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