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 635 lt731

楼主(2010-08-17):
到了 3台长城19液晶,有两台高压板有问题,一台是电源板的故障,高压板的以修复。但是电源板的还没修复,电源IC坏了,型号是lt 635  还有两台的 是LT731.但是我这现在没有这个芯片,没有那同型号的,有一个LT920,换上之后也能正常输出5V和12V。但就是带不起负载,电源灯闪,屏幕不亮,确定就是电源管理的问题。
  想请问一下,用什么能代换这连个芯片,LT635和LT731。为什么LT920能正常输出就带不负载呢?还是要该电路?请指点一下

网友:
你再仔细看一下这两个芯片的型号你都搞错了 应该是7313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错啊,修好的两个显示器已经发走了,但我手里的是LT  920       DB2269CP
虽有点不清楚,但我看了好多遍,不会错的。

网友(点评):
LT 920不是型号吧,正确型号应该是OB2269,你可以对照下

网友:
后级的整流二极管,开关管的控制极限流电阻、变压器。

网友:
是啊 ,我也知道是OB2269,坏的那个上面是LT 635  OB2269CP,我手里的是LT735 OB2269CP.为什么就带不起负载呢。还是和上面的型号有关吧

网友:
和那没关系,应该查IC的外接阻容元件以及开关管的S极接地电阻!
通过这个图你应当可以看出IC上你所讲的字符的含义,不过是生产周期而已!

网友:
回复 繁华,依旧 的帖子

    如果确定稳压控制环路没有问题,換个芯片试下。
有时,全新的芯片也不能保证百分百OK。

网友:
恩,学习了
   现在解决了,电源板以修好,我换了SG6841,又改了电路,现在能带起了,一切正常了,谢谢几位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