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945核心供电问题

楼主(2010-08-17):
945板,CPU是赛扬3.06的,现在四相供电,原来故障是4pin12V对地,测了一组供电的上下管短路,由于是直插的MOS管,手头上只有06N03,换了上去可显示,放一天后不能开机,无CPU核心电压,换个电源IC3181,一通电06N03击穿,现在那焊盘那儿有点乱,可否去掉一组供电,使其变为三相供电,要去掉哪些东西(上下管,电感,还有其它什么东西的),有什么影响,只是发热还是如何?请教老手!

网友:
焊盘有掀掉吗?先将焊油洗掉再看看。
砍一相,并不太建议这样做,电流无法分摊,剩下两相,负担更重。
尤其是用赛扬、P4、PD之类的TDP特别高的处理器,问题会加重。
代换场管,不能随便代用,必须对照过规格书,慎重比对规格参数才代换。

网友:
四相变三相应该还好吧!
直插的不好弄啊,焊盘已经乱了

网友:
基地有直插的06N03找几个回去换吧,减相不安全也容易烧供电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  拆掉那组上下管  与驱动芯片  再把电源管理芯片给驱动芯片的那只PWM脚通过1K以上的电阻接地

网友:
明白了,多谢涵山及各位师傅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