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 不上电求助

楼主(2010-08-17):
我碰到一台X31的机子不上电,待机电流0.05,按开关电流从0.05->0.00,大电感一般都是115左右,不过有一个VCCCPUIO那个电感的阻值是56,待机下有5V 3.3V 1.8V,没有看到1.2V,从哪里下手?请大家指教一下.另外X31待机条件下有几个电压才是正常呢?

网友:
1.2V后来找到了,但是还是同样的不上电.电流0.05-0.09-0.00

网友:
3.3V 5.0V 1.2V 1.8V 触发之后你量过没有 还有哪几组电压

网友:
按开关以后,这些组电压均没有了。郁闷哦。

网友:
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保护了

网友:
这种短路怎么查哦

网友:
LZ不要轻易判定是短路,50几的阻值叫短路,那有些板上的显卡供电10几或是更低,那你不是判断它大短路?待机正常,按开机然后所有电压被关掉,要么就是有电压没出来,要么就是后级有轻微短路,要么就是温控在做怪,还有一点就是IBM有的机器不上CPU就会出现这个情况,即使你上假负载也是同样如此!待机下哪些电压该出来的,这个除了维修经验,还有就是多看看图纸,相同状态下的电压信号标识后缀有一个相同的字母(这是我个人认为)!LZ应该是笔记本二期的远程学员吧!

网友(2010-09-16):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楼主已经解决了。建议把过程回贴一下。这么多热心兄弟

网友:
估计是后级有短路的地方,将M电压也接低了!

网友:
各个地方的电感打下阻值,再就各位地方的电容都打下阻值看有没有短路的,然后看一下,你按下开关后,流程跑到哪 一块才掉的电了,然后再修吧,最起码要有一个大的方向吧

网友:
我也有块X31原来是进过液体,待机电流不正常 0.10A,现在待机都正常了,但电流跑到1.20A就掉电保护了,是不是有哪短路的呢?正常的话只有主板的话电流应该只有 0.7A-0.8A的样子呀。查电感跟电容都没查到哪有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