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500 不触发

楼主(2010-08-17):
HP V3500 用户送修,电流上到0.4 不触发,开关上有3.3 点开关无效 检查供电都正常 因为这个型号的板子桥用的是独桥,极容易虚焊,用手按压桥 ,可以开机,加焊桥后正常 ,看来独桥的开机电路,除了IO参与还有桥,希望大家碰见同样的故障,不要走弯路,先搞一下桥再说,等下传图上来。
不触发

网友:
我一块一模一样的加焊了还是不通电。

网友:
独桥是指南桥北桥都在一起??

网友:
v3000 系列的板子做工还是不错的 集显的超稳定 独显的热量太了 不虚才怪

网友:
看来有地加焊能更快找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