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源高压一体板上的7N60B

楼主(2010-08-17):
我想请教下像7N60B这种管,有没有通用性比较强的,夸张点说我们像这样的件换我只进一种管以后来代换这个。还有就是怎么能快速看出这个部位上的部件的代换原则。

网友:
参数相近就可以代换的。

网友:
一般的10N60、8N60都能代

网友:
一般的场管都可以代换的

网友:
常见的是K2645的MOS管都可以换

网友:
7N60B中的7代表最大漏源电流7A;N代表N沟道;60代表栅源短接时,漏源间的直流耐压值,此值乘以10为实际值;B代表此管为原型管的改进型。

网友:
K2645  8N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