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宏基的机器故障求助

楼主(2010-08-17):
今天接到一台宏基的机器,机器型号是4310 待机正常一按开机键电流0.20一看就知道有电压没有产生出来,
拆机测试,各电压都出来了就是没有CPU核心供电 供电IC MAX 8770 ,第一次加焊开机可以正常
显示,以为好了就装机测试,我晕装好就同原来的一样,还是没有CPU核心供电,测量工作的电压都有 5V 3.3V 都有,没有图纸就不知道还个脚位是开关脚。
维修动作,换了IC MAX8770  和上下管都全部换掉,还是一样,输出的电容也一起换掉故障还是一样,没有思路了请兄弟们指点一下

网友:
是不是CPU座空焊了!!!

网友:
先换个新的试一下吧!

网友:
应该是坐座空焊,或者北桥,以前修一个DELL640M也是这样,后面加焊北桥

网友:
北桥会有这问题

网友:
开启信号正常吗吗?

网友:
换CPU试一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