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945gcs rev2.0被电源烧坏

楼主(2010-08-17):
外观:内存旁边Q38,Q40被严重烧坏已经看不清型号。
故障;开机没复位
处理;在华硕板上拆了两个管替换
结果;开机有复位灯常亮无复位跳变,内存供电正常,测PCI槽A15脚有3.19v电压,B16脚有1.63V,CPU电压为1.29V,VVT1.2V,南桥供电1.48V都正常,内存六个时钟都在0.6V左右,系统总线电压也在3.3V,在无意间滑到Q40的G,D级有复位跳变,旁边的八脚ICW83 327G没换。已把75232,网卡干掉,不知道电源烧掉还会影响哪里?

网友:
内存旁边的电容都换完了还是这样

网友:
把旁边的那个八角器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
八脚IC是w83 321G不是83 327G,换了还是一样,同时还换了IO,时钟芯片也换了,由于没有思路就先把北桥加焊下还是老样子,不知道该怎么下手,请高手们指点下!

网友:
哎,怎么人出点思路呢,刚刷了bios还是这样,不知问题出在哪?

网友:
版主呀,能不指点迷津,客户催的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复位不正常  查一下板上所有供电有没有正常  供电正常就查时钟 时钟正常就查VRMPG与ATXPG有没有到南桥   如果到南桥  不复位 查南桥供电和时钟有没有满足 有满足不复位南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