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5P-B USB口不好使

楼主(2010-08-17):
联想品牌机   精英代工的915P-B主板,U口5V供电有,但是数据脚没电压,数据脚阻值正常,怀疑是南桥或者是4609有问题,4609没有,但是4609电压好像正常啊,5678脚全是5V,1脚5V,2脚12V,3脚也是5V,4脚12V。这电压正常吗、还有什么需要查的吗?现在的U口是用U口的键盘好使,用U盘一类的不好使,PS2口什么的也正常

网友:
插上U盘看电压有变化没?如果偏低就修供电。不低八成桥坏了。

网友:
供电数值都正常一般都是桥挂的多

网友:
怀疑电源供电不足,你换个电源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U盘不好用  刷BIOS试一下   再就是查一下USB的48M时钟

网友:
查时钟是否不良,然后就是南桥部分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