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1000不加电求助

楼主(2010-08-17):
  今天接到一台HP dv1000本本,故障为不加电,且插电流表,电流来回跳变0.02---0.22(32).这种故障如果0.02待机正常的情况,3。3V-5。0V正常,若跳变没有电压,这种问题貌似CPU附近的电路,但查不出是哪里出问题,这种机器好像是个通病,有修过的给予指点一下。

网友:
难道没有人修过这机子嘛

网友:
今天接修一台跟你问题一模一样,汗。。。。还没修好。

网友:
跑系统供电 待机电路 看都正常不  一般0.2A的话就是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