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5000笔记本用一会儿花屏,再蓝屏?

楼主(2010-08-17):
        刚接到这台机子时,是掉电,拆出主板后是CPU电压没出来,把电源芯片加焊后,CPU电压出来,机子可以正常点亮,以为问题就此终结。没想到客户拿去用了几天后返回来,说花屏。加来检测时,确实花屏,DOS下面就花。把主板拿出来单独点又不花,用多久都不花,以为没装好,再装回来试,一样花屏,但把北桥用手压,就不花屏。难道北桥空焊,于是把北桥重做了一次后,反而点不亮屏了,外接显示蓝色屏,无字符,郁闷了。后来想想花屏再蓝屏,可能与内存有关系,这板上有板载内存256M,用风筒把板载内存吹吹,又能够正常显示,等装起来再试,故障一样花屏。后来把八颗板载内存统统加焊一遍,花屏花得更严重了。想想反正有独立内存,把板载内存全部取下来不装。不行,点不亮屏,外接显示单色无字符。唉……
      累啊,客户不同意换板,没办法,做板载内存没把握,只有赌一把,用0.05mm的锡珠置珠。等把所有内存颗粒装好后,再试,成功了。装机测试半天没问题出现后,通知客户取机。
      此机维修,我走弯路了,考虑故障现象,应该是板载内存的问题。因为存在侥幸心里,板载内存不会有事,但事实恰恰相反,等把北桥做了,才知道应该是内存的问题了。
     注: 花屏后蓝屏,以及在点不亮本身屏,但外接显示单色且无字符的情况下,内存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做显卡试试啊

网友:
是855GM的芯片组

网友:
晕,都说了是显存问题还做显卡。。。。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