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新手求助 佳能相机 暗屏

楼主(2010-08-17):
佳能相机 暗屏 轻摔了一下,暗屏,开机,拍摄能看到暗影子,就像
笔记本
灯管坏了一样,有隐约图像,无背光, 求助高手,感激不敬
无背光

网友:
型号佳能 IXUS 860IS

网友:
860IS,,,摔过,可能有什么元件虚焊了,这个LCD屏背光很少见坏的,基本都是主板引起的问题,重点查给LCD供电的相关线路,接口处的电压是否有.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用的发光二级管也就是LED做背光源的,通过一个软排线给供电的看下是不是排线摔断了或者供电有问题的